谁知道这是什么

楼主(2013-05-29):
(无正文)

网友A:
1、2、7、8图片算是山寨台达品牌的PLC,程序及软件不知是不是也直接用台达的;
3、4图片中是真正的台达DVP-14ES的PLC;
6、7图就是一个普通的MD204文本;

网友B:
如楼上回答!

网友C:
1楼说的对

网友D:
低成本的也不要做成这么乱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低成本的也不要做成这么乱吧!
是用成这么乱。。。

网友F:
专用控制器,用在专门的设备上,程序由生产厂家直接写在里面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1、2、7、8图片算是山寨台达品牌的PLC,程序及软件不知是不是也直接用台达的;
3、4图片中是真正的台达DVP-14ES的PLC;
6、7图就是一个普通的MD204文本;

网友H:
线路是有点乱!

网友I:
线够乱的

网友J:
厉害  连山寨的都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