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谁知道为什么起火球(20130530)

楼主(2013-05-29):
我去修洗车机, 好长时间不用了 , 我合上总闸的时候,风机的接触器上口就打出一个火球,当时我的眼睛就看不见了 ,还把我的眉毛烧了一点,过了几分钟才能看见 ,不过那几天一见光就流眼泪,看东西模糊,还难受,现在好了。当时我检查上面也没东西,接触器也不会吸合{控制电路没给电}。 这个火球是怎么引起的? 我算知道了合闸时一定要侧身,下图是我把接触器上口的线拆掉后的。

网友A:
估计接触器内部触电短路或者粘滞了!

网友B:
接触不良·~~

网友C:
很久不用,还是洗车机,跟水打交道的机器。
这就是设备经常不看或者不保养的后果。

网友D:
上端接线端绝缘性不好基本上是短路了!这样合闸是很危险的,线径小点或空气开关容量小点可以保护;如果线径大及空开大,就很危险!所以说长时间没用的机器尤其是潮湿的环境下,通电前测一下绝缘性!

网友E:
弧光短路,可能是绝缘损坏。

网友F:
应该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G:
短路了,掉小东西了或者绝缘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H:
"我去修洗车机, 好长时间不用了 , 我合上总闸的时候........."长时间不用的设备不检查一下整体情况就盲目送电是不对的,这是违反安全操作规程的!要好好的反省一下吆!

网友I:
接触器上端短路,有金属东西给相间短路或者受潮引起!
上电前单相,三相间短路还是要检查的!执行电器的阻值也还是要再确认一次的!

网友J:
使用环境恶劣,拉弧了呃,所以我们指望设备有产出的同时一定要善待设备。。。

网友K:
应该先检查一下再合闸。

网友L:
先是粉尘短路,后弧光短路(一般是设备环境存在导电性较好的粉尘或气体)要经常清扫

网友M:
没看到电弧打的铜熔珠么

网友N:
这样合闸是很危险的

网友O:
凡事合闸一定要小心!尤其是容量较大的

网友P:
明显相间短路了

网友Q:
楼上说得对,长时间不用要先检查!

网友R:
明显短路了

网友S:
看压线螺丝就是有东西引起短路了

网友T:
短路是肯定的
只是需要确认短路的源头

网友U:
接触器接头外相与相之间短路了

网友V:
看线像是主回路的,控制线路没给电,并不代表上口的主回路没电 ,明显的是短路引起的

网友W:
短路了,要小心才是!

网友X:
先不说你那火球怎么来的...
无论合什么闸都不应该把脸对着配电柜...
尽量侧着身体.找准位置.摆好适合发力的姿势.准备好了之后把脸转开.发力.稳 准 狠...一次性上去.....

楼主(2013-06-30):
回复 网友X:
谢谢了

网友Y:
标记,以此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