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29):
请教,哪位大师知道台达伺服ASD-B2型的参数,给伺服ON信号目前是正方向运行,若要它逆方向运行,需要改动哪个参数即可?先谢啦!

网友A:
你是速度模式还是位置模式?

网友A:
如果工作于脉冲模式,改变方向给定,就可以改变电机运行方向。
如果工作于速度,力矩模式,改变给定模拟信号的符号,就可以改变电机运行方向。

网友B(2013-08-13):
仔细看说明书,你会有很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