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50变频器

楼主(2013-05-29):
我厂捞渣机是11KW,22.3A的变频电机带减速箱运转,最近减速箱频繁出现拉坏,查看电机运行电流,发现平常电机在50HZ时电流在9.4A左右,电机处于轻载运行,车间技术员为了防止再有减速箱拉坏的事故发生,现将把变频器电流限幅改为15A最大转矩限幅在70%我觉得那样有点不妥但也说不出那不妥现想咨询各位这样行吗?还想问一下怎样调节变频器使电机避免大马卡小车的现象?能不能把变频器里的电机参数:额定功率和电流改小?

网友A:
到后来都没有讲电机是多大的,变频器需要根据电机进行设定,矢量控制需要进行自辨识,即使是重载使用,变频器也不能大于电机两个等级,设计系统需要合理,减速箱的扭矩大小根据负载进行选择,电机根据减速箱进行选择,倘若变频器+电机的输出扭矩远大于减速箱的承受能力,则必然出问题。在变频器内将电机的参数设为跟实际不符,是不合理的,也未必能通过自辨识,之前的设定限幅在变频器+电机选择偏大的情况下是可以采用的。另外减速箱频繁损坏,只能说明相对电气功率,箱子选小了,否则会对拖动的负载也有影响或者电气过载,而不是损坏机械传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