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3u连E740 485通讯

变频器参数
P79    0
P117   1
P118   192
P119   1
P120   2
P121   9999
P122   9999
P123   9999
P124   0
P340   1
P549   0

各位大侠有空的,帮小弟看下这个程序,通讯小白,一直查不到哪出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继续挽,就不信没好人

网友A:
你在D8120里设置模式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没有问题吗,程序还没看

网友A:
E740里PR119里你设的是1,表示停止位是2位,数据字长是8位
你D8120里是H0C96,设定的是停止位是1位,数据字长7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确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740里PR119里你设的是1,表示停止位是2位,数据字长是8位
你D8120里是H0C96,设定的是停止位是1位,数据字长7位
哦,谢谢,我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740里PR119里你设的是1,表示停止位是2位,数据字长是8位
你D8120里是H0C96,设定的是停止位是1位,数据字长7位
哦,谢谢,我试试
现在好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估计还有其他问题。

P340要设置成1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D8120里设置模式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的没有问题吗,程序还没看
我觉得,我的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740里PR119里你设的是1,表示停止位是2位,数据字长是8位
你D8120里是H0C96,设定的是停止位是1位,数据字长7位
哦,谢谢,我试试
现在好了吗
找到问题了。
CCD指令,我把ENQ也加进去了。所以不行

网友B(2015-12-29):
楼主你好 请问您这张帖子成功的程序还在吗,可以给我一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请问您这张帖子成功的程序还在吗,可以给我一份吗?
这个简单。

网友C(2016-06-2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在调试的时候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SD灯闪烁,RD灯不闪,通讯一直不成功,请问您这张帖子成功的程序还在吗,可以给我一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