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启动后相间交流电压和直流电压相差10V左右,电流 U7.8A V 4.7A W 8.9A 检查驱动查不出毛病,请各位师傅分析。

网友A:
是不是电机匝间有短路的?

楼主:
不是,电机是我们的测试用的电机

楼主:
木有高人吗?

网友B:
变频器坏了,光耦坏了

楼主:
驱动光耦吗、是A325J驱动的。不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C:
空载测下电压一样不,驱动无问题,igbt性能下降。

网友D:
重新检查一下接线,是否有虚接现象,我遇到过一电机的接线端子虚接造成三相电流偏相的情况。

网友E:
IGBT没问题,我兑换了,还是一样。线我都测量了,没有问题啊。电机抖动,按道理讲电流检测是好的啊

网友E:
大神们,支招啊。今天必须搞好,我都没辙了。

网友D:
我是这样想的:空载直接星角启动电机测电流或是软启动电机测电流,看一下是否电机问题;然后再解决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E:
和电机没关系啊

网友E:
更换了开关电源处电容,又抱Err.23对地短路故障。

网友E:
清理下驱动板,Err。23故障消除。还是电流不平衡,没辙了。由此给大家忠告;以后千万别用汇川变频器!

网友F:
额。自己没修好还建议别人不用汇川的!!!!!

网友G:
典型的变频器三相输出不平衡,驱动相关电路问题,请检查V相驱动线缆、控制板排线是否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E:
线我都测过的,而且还调换了下位置还是一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呵呵,纯属个人观点。误中销售商的话,请见谅。这牌子的机器确实比较难修。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在我的映像中我发出去的汇川变频器全部能修好回来。不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朋友,那我这种情况给点意见。如果按照你说的能搞好,我就信你刚说的话。但前提是不要讲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H:
觉得还是驱动的问题,你是怎样检查驱动的?A325J驱动带故障检查,它可能是检测故障部分受高压击穿最后导致A325J烧坏,系统得不到信号不报故障。

网友I:
我有一台三肯的也是同样的问题三相电压都是好的,就是电流不平,我没弄好,当时我的模块也是换了的,电机是我自已试机的电机,别的变频器都好的,就这台不行。有哪位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J:
发来给我吧,帮你搞定。

网友J:
国产变频器最好吃了。比起神马三菱,施耐德,ABB

网友E:
客户急没搞好就拿走了

网友K:
有可能是变频模块出故障

网友L(2013-12-21):
我也遇到此故障搞了2天排除模块,驱动问题。怀疑是软件原因,或者带大电机就好了呢

网友M:
1、负载;
2、IGBT;
3、驱动及周边电路;
4、驱动电源。
已排除1、2,重点在3、4,特别是3。

网友N:
什么都是神马!看了大半天,楼主到底有没有更换过全部驱动光耦???

网友O:
回复 网友J:
赞同你的话!国产的比起进口的很好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