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电动机首尾端判断方法及原理?

网友A:
当电动机接线板损坏,定子绕组的6 个线头分不清楚时,不可盲目接线,以免引起电动机内部故障,因此必须分清6个线头的首尾端后才能接线。1)用36V交流电源和灯泡判别首尾端判别时的接线方式如图所示,判别步骤如下:a.用摇表或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找出三相绕组的各相两个线头。b.先任意给三相绕组的线头分别编号为U1和U2、V1和V2、W1和W2。并把V1、U2连接起来,构成两相绕组串联。c.U1、V2线头上接一只灯泡。d.W1、W2两个线头上接通36V交流电源,如果灯泡发亮,说明线头U1、U2和V1、V2的编号正确。如果灯泡不亮,则把U1、U2或V1、V2中任意两个线头的编号对调一下即可。e.再按上述方法对W1、W2两线头进行判别。2)用万用表或微安表判别首尾端(1)方法一a.先用摇表或万用表的电阻档,分别找出三相绕组的各相两个线头。b.给各相绕组假设编号为U1和U2、V1和V2、W1和W2。c.按所示接线,用手转动电动机转子,如万用表(微安档)指针不动,则证明假设的编号是正确的;若指针有偏转,说明其中有一相首尾端假设编号不对。应逐相对调重测,直至正确为止。(2)方法二a.先分清三相绕组各相的两个线头,并将各相绕组端子假设为U1和U2、V1和V2、W1和W2。b.注视万用表(微安档)指针摆动的方向,合上开关瞬间,若指针摆向大于零的一边,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负极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如指针反向摆动,则接电池正极的线头与万用表正极所接的线头同为首端或尾端。c.再将电池和开关接另一相两个线头,进行测试,就可正确判别各相的首尾端。

网友B:
用万用表,利用电机剩磁就能分清

网友C:
这个用到的不多!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到的不多!正常情况下不应该出现

网友E:
来点实用的:
   万用表量出各相的首尾端。随便拿每一相的一端做首端短接在一起,接成星形——通电(不超过三秒)——这时运气好的话就正确了,听电机声音,很明显的。如果电机有嗡嗡声速度很慢或电机保护器动作,挨个换每相的首尾端,直至电机转速声音正确,钳表测电流正确。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对电机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