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元件啊?

楼主(2013-05-30):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元件啊?我看像压敏电阻 怎么找不到型号呢

网友A:
这种造型一般是电容,不分正负极那种

网友B:
也可能是双极性压敏电阻。

网友C:
看不太清,是不是热敏电阻呀

网友D:
是压敏电阻

网友E:
压敏电阻,一般在电源端!

网友F:
西门子EPCOS 进口的575V的压敏电阻;

网友G:
压敏电阻,你把它给爆掉了?

网友H:
中间那个貌似还好,测量一下!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