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用电,科学用电

楼主(2013-05-30):
大家都知道,这么多年来只在电流方面做了保护,也就是用漏电流保护器做漏电保护开关,保护人体触电事故;用空气开关做过负荷保护开关,保护电线线路的安全,实际就是限制用电的功率;这些都可以自主可控的,比方说,用电线路的电线小,那么大功率的电器就不用或不同时用;

而在电压方面至今没引起重视/至今也没做任何处理,原因有二:一是好多人认为装了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就什么都搞定了,就万事大吉了,这是误区,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根本就不起超压/过压/欠压保护的作用;二是好多人不知道超压/过压/欠压的严重性,简单说:

首先要知道超压/过压/欠压是怎么产生的,超压一般是因为:1.人为的断开中线(地线),比方说电线被盗;2.超负荷用电的导致中线(地线)烧断或接触不良的;3.用电设施偷工减料/加上原材料器件本身品质低劣所导致的;4.还有恶劣的自然环境造成的等等,都会使电压飙升到380V左右;有谁能保证电器不被烧坏/烧毁而引发电器火灾呢;

过压/欠压一般是因为用电设施的不匹配和用电量的猛增猛减等因素导致的,都会使电压不同程度的偏离正常值,所有电器设备在使用时最忌电网电压过高过低;电器都有一个额定电压,如果超出这个电压就超出了电器的绝缘强度和耐压值,电器会因此发热、击穿而烧坏甚至起火,这是众所周知的;

当电压很低时,电机类的电器不能正常运转,如(如冰箱、空调等)就会工作在赌转状态,此时电流是原来的好几倍。有些继电器由于电压过低通电不能吸合,造成线圈电流增加也会烧坏电器。

所以,电压是不能由你自主控制的,叫非可控的;

希望大家能理解.

安全用电,科学用电,把非可控的超电压/过电压/欠电压变成可控的;才能把安全用电,科学用电落到实处.

安全用电常识:

停电再来电/频繁停电也佷容易烧坏电器/或电器火灾(例:上海商学院火灾事故),所以不管何时何地用电时如遇停电,都要断开电源;来电时不要急于用电,要确认电压在正常范围内才能安全用电;还有要根据电器的不同特性,确定开机用电的时间(比方说:冰箱/空调断电后不能马上开启,至少要300秒后才能开启,且电压要在正常范围内).所以, 停电再来电的处理/开机延时时间的处理/确认电压是否在正常范围内等都应该纳入安全用电,科学用电的范畴.

楼主:
相关电工将承担业主损失
2013-05-30 20:31:21 来源:齐鲁晚报
中国日报-看世界
[提要]  29日,本报B04版以《停电又来电,烧坏电器一大堆》为题报道了莘县棉麻公司家属院因停电导致数家业主家电被烧一事。棉麻公司家属院一陈姓电工说,家属院的供电是由他负责,出现电压过高导致居民家中电器被烧坏的情况他的确有责任。

  本报聊城5月29日讯(记者 孟凡萧) 29日,本报B04版以《停电又来电,烧坏电器一大堆》为题报道了莘县棉麻公司家属院因停电导致数家业主家电被烧一事。见报当天,棉麻公司相关负责人回应,他们公司的电力管理人员将承担相应责任,赔付居民的损失。
 棉麻公司一负责人告诉记者,26日晚,家属院线路中的零线出现问题,导致电压突然升高,造成家属院内一些居民家内的电器被烧坏,为此他们也向莘县供电公司咨询,但是由于家属院内所用电为专电,供电公司并不负责。“现在公司制定出初步解决方案,由家属院内的供电管理人员承担相应的责任,赔付由于电压突然升高给居民带来的损失。”该负责人说,今天下午就会让电工挨家挨户去统计具体受损情况。
 棉麻公司家属院一陈姓电工说,家属院的供电是由他负责,出现电压过高导致居民家中电器被烧坏的情况他的确有责任。“出现电压突然升高的情况与零线老化有一定的关系,而这与我在平时检查线路时没有注意到有关。”陈姓电工说,之前是一个月检查一次线路,以后他要一周检查一次,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凡是由于这次电压突然升高而损坏的,只要拿着维修单据来,我就给补偿损失。”

楼主:
安全用电,不容忽视

中储粮火灾原因查明:配电箱短路打火引发 9人已被控制

2013年06月03日 11:34来源:深圳广电集团

黑龙江省公安消防总队3日公布了“5?31”黑龙江中储粮林甸直属库火灾原因,系配电箱短路打火引发火灾。据悉,此次

火灾表面过火面积是4万吨左右,预计直接损失大约8000多万元。至此,中储粮林甸直属库主任郜彦平等9人因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已被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