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一台高速冲床使用东元变频器,前两天冲床报编码器异常。处理故障的时候发现飞轮反转,但是该冲床没有改动线路。而且这台机器一年前也是这个原因我去处理的,就是把变频器的输出换线就行了。这一次我又把线换成一年前的样子咯!现在我就是搞不懂难道是变频器内部程序会跳变吗?还是电动机会变极性。

网友A:
可以在变频器设置反转的

网友B:
呵呵;如果参数及接线都没有动过的话,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参数及接线都没有动过的话,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想应该不会出现

网友D:
给定信号如果换向,也会反转。也许给定通道有负噪声串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参数及接线都没有动过的话,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想应该不会出现
一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当时楼主查看变频器参数设置和接线情况了吗?

网友F:
出现过外力启动导致的变频器转向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如果参数及接线都没有动过的话,一般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变频器的各项参数都没有变化,而且线路也没有人动。刚开始他们打电话给我说:系统报编码器异常,我都没有往马达反转这方面去想,而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因为这台机器是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才到论坛请教。

网友G:
应该是有人动了

网友H:
这可能和参数有关系!有的变频器初始设置就是一个转向,改变变频器和电机间的接线后还要自学习后才可以!

网友I: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不过是水泵,参数全部设置好,把电柜锁上,两天以后电机倒转,后来又设置了禁止反转才可以。

网友J:
会,我遇到过多次,abb-acs510的和台达b系列的,一般是断电之后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反复断电一般会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