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缺相保护器

楼主(2013-05-30):
有没有一种可代替热继电器,具备缺相保护功能的保护器,必须灵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
这个成本好像较高!

网友C:
百度,淘宝搜“电动机综合保护器”,便宜的二十几块钱,贵的也就五六十元。

网友D:
这个淘宝上 进口的才100多,,,,

网友E:
你如果只要缺相保护的话,自己动手做一个,很简单的,几个元件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只要缺相保护的话,自己动手做一个,很简单的,几个元件而已。
好像看到过 记得是在国产电葫芦上。这玩意可靠性高吗?

网友F:
相序保护器有成品卖,很便宜呀。
过载就得用热继电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我自己做的,试验了很多次了,不错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如果只要缺相保护的话,自己动手做一个,很简单的,几个元件而已。
就搂住这个要求,支持你。

网友H:
那你们是用什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