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就是烧开水喝的,用那种液位开关比较合适,必须要有电气控制的,有常开,常闭点的,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知道

网友B:
一般的开水器只有浮球开关,只能控制最高水位,另外在加热器中间有温控探头,具有防干烧保护,

网友C:
最简单的方法用浮球阀。

网友D:
在客户里看到很多 烂热水器里面都 用浮球阀

网友E:
常用到是机械浮球阀,如果要用电接点的,温度要能承受蒸汽及高温,可先不锈钢的液位浮球,安全起见,可装高/低位各1个,也方便控制。做好密封。

网友B:
越复杂的故障率越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越复杂的故障率越高。
越是简单的就是越好的。

网友G:
我看到的都是用浮球开关来控制水位的,水位和电路是2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