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基本就是这个样子

放大点

面板上的电能表

侧面看,三开的组合柜

黑色的是变压器(大):380变220v再给24v电源负责直流控制部分,

优先供电部分就用外部电源,指示灯呀,照明呀,空调呀·~

小黑色的也是变压器:负责I/0模块及HMI电源

双线槽和导轨有人做好了~~就做了挂元器件,打线号,一二次线,贴标签(得贴2次),清洁和上电

还是很麻烦的·~~电源部分,不管是380v,220v,dc24v都得用0型线鼻子(有些地方还是用叉叉),以保证供电可靠性,所以螺丝都得拆下来压
24v电压以上都得套绝缘护套,并按颜色区分。

反正感觉很赶

————————————————————————————————————————————————————————————————————————————————————————————————————————————————————————下面就不是我做的了···

这是个五开的··`当然不是我做的

这个个事主柜,在调试

这部分价值不菲呀·~!

储存卡~~~!

网友A:
哥们儿,你们一个工算多少钱?

网友B:
8个工=64小时? 没有做过这个不知道哦  以前在意大利工厂看见他们弄,柜子底板 用CNC把所有的孔都打好了

网友C:
如果是64个小时,从定位到动力,控制线全做的话,这速度相当快啊
估计也做不了这么快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那么多·孔都有了~就挂元器件·~和配线~·~,贴标签··清洁~~

网友D:
楼主应该说“我们”用了8个钟“你”要几个钟?

网友E:
这柜子是什么设备上的,好像还配了空调

网友F:
速度不慢呀!给张近照 看看细节!

网友G:
做工不错,里面元器件貌似价格不菲!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64个小时,从定位到动力,控制线全做的话,这速度相当快啊
估计也做不了这么快
我也觉得有点快,可能楼主说的仅仅就是接线吧。。。

网友I:
1个人8个小时完成这柜子?不可能!单看图接线一个人8个小时都很快很快了!

网友I:
至于如果说一个人,从绘图到做成现在这样,8天时间也是很快很快了。

网友J:
整体来看,电箱内部元件摆放合理。里面的元器件并不多,所用时间也算合理!下面的那张图中有个大孔应该是装HMI的,下面又搞那么多按钮是不是有点浪费了?

网友K:
已经很快的了。

网友L:
弱弱的问下
电柜下面黑色的东西
是用来减振与绝缘做用的吗?
一般是什么材料?橡胶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那么多·孔都有了~就挂元器件·~和配线~·~,贴标签··清洁~~
就算是孔全部打好,自己一个人,订铝轨,线槽,元器件,做动力线,做控制线,打标签纸,清洁,这速度也是相当快
在我这这个柜子光订铝轨+线槽+元器件估计都得一天

楼主:
回复 网友L:
不是~~是变压器~~~国产的~·`唯一一个·~~有点不协调哈?~`·`

楼主:
回复 网友J:
备用的·~·现场还要和其他厂家柜子有信号交换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8小时么搞的了·~·光打线号,标签就用了一上午`~`~有时还要错的得改·~·

网友M:
差不多的了

网友N:
做这么大的柜子8个工时很不简单了

网友O:
很好的值得学习

网友P:
你们一个工怎么算钱啊

网友Q:
做这么大的柜子8个工时很牛的

网友R:
不错!布线很好看!

网友S:
这柜子接的,太漂亮了。很不错!赞一个!不知为什么,接触器和继电器批量用?都控制什么呀?

网友T:
柜子颜色搭配好,整体视觉不错.........

网友U:
啥东西,貌似很大

网友V:
做工不错。8天做好。是指接线?。还是指打孔定位,排版。打号码管接线调试作标签全部。如果是全部。表示佩服。我们厂都是分工做的。我只管调试通电和外出服务。接线工艺比楼主差老远了。惭愧。

网友W:
做工这样好,谈谈价钱吧,没钱做得再好也没有。

网友X:
这个不错!
8天时间是所有的全部组装完成?

网友Y:
柜子是威图的?

网友Z:
楼主做得不慢。前面安装工作是很磨矶人的呢!

网友AA:
不错啊,速度已经很快了。

网友AB:
速度迅速啊   8个工干完这么大的柜子   AB的东西肯定是价格不菲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完所有回复除了你,也没有几个做过规范点的柜子
打线号和标签是见很烦的事情,而且也不是说你打一遍就够用,另外漏打 错打是经常的事情,做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AC(2013-10-12):
楼主用的继电器挺多的,如果都只有一组常开触点的话,可以选择这种
G6D-F4B / G3DZ-F4B   omron的
我原来一直用这种,节省空间,一个继电器就4个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