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0):
第一次使用三菱PLC,不知道怎么接线,有没有相关资料,发一下

网友A:
到度娘上去找

网友B:
根据具体型号找其对应的硬件说明,随机的那个说明文档中也有接线说明的。

网友C:
FX的输入端将COM点短接,输出侧的一个COM对应着几个输出点.
如果是Q系列的PLC,输入输出可参考下面的图

网友D:
如果你使用过其它品牌的PLC的话,换三菱应当不至于如何接线都不知所措;

网友E:
楼主没有说明书??
这个根据型号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使用过其它品牌的PLC的话,换三菱应当不至于如何接线都不知所措;
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