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电位器

楼主(2013-05-30):
请教各位高手:
   变频器外接电位器来调频,可是电位器坏了不知道多大的,请问可以随意更换不同阻值的电位器吗?

网友A:
看手册啊!

网友B:
万用表量一下就OK!!

网友C:
电阻一般只是表象,电流或电压才是变频器的输入信号!所以阻值不必太严格,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一般情况下,用2W的,阻值在1K~10K之间的;

网友E:
电位器按4 楼说的阻值范围选择即可,但一定要用线性的。

网友F:
西门子 欧姆龙的用5K的,你买个5K看看

网友G:
一般为10k左右的绕线电位器

网友H:
一般4.7k可以通吃一切。更应该注意的是电位器的质量,国产的碳膜根本没法用。进口的碳膜寿命也不是多理想。
有一种国产单圈线绕电位器不错,经我们长期装机寿命很长。5W线绕的,就是体积有点大。

网友I:
4.7K多圈电位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