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漏电?

楼主(2013-05-30):
  开关电源的外壳为什么有90多伏的电压!把它装在设备上后就会有电麻的感觉!好点的电源也有40几伏,差点的有100,接地线时漏电保护就会跳闸!请高手指点这是为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90多伏?关掉电源后还有没有漏电电压?确认是开关电源漏电后,检查电源侧地线有没良好接地,电源线有无老化及破损?
运行环境是否有水凝结?

网友B:
可能是开关电源内热地和冷地之间有短路 或者漏电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关电源不通电就没有漏电!测量电压为10几伏!

网友C:
这个开关电源有问题,换!

网友D:
你用的电源是新的吗?

网友E:
拆开看看内部结构吧!
或许会有新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新的!换另外的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F:
开关电源的外壳都会带电的,这是一种感应电,不是漏电或者开关电源质量不好,这是由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决定的,开关电源的功率管工作在高频开关状态,必然会有感应电压向外辐射,开关电源的外壳上也会有感应电了。这部分电压在接地的时候会形成电流,导致相线电流与零线电流不相等,漏电保护开关自然也就动作了。解决的话要么别用漏电保护开关了,要不就用不带外壳的裸板开关电源吧,不过相对就会危险一些了,最好是装在控制柜或者机箱里等不容易碰到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43033
就这个话题有过讨论,请餐烤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既然是辐射感应电,凭什么会让LN回路不平衡?
楼主,如果你摸电源模块不是瞬间类似静电的感觉,既不能手一直摸这外壳,这产品不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