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1):
G5V-2-5vdc中间继电器我想用它的触点去驱动一个220v线圈的中间继电器,不知道行不。这样它的触点要通入220电压回路。

网友A:
呵呵;
你混淆最基本的概念;
继电器线圈电压与继电器负载可带电压是二码事;如果你用的继电器线圈是DC5V,那么必须使用DC5V的电源;
至于负载,你用AC220V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两个不是一回事吗,都是继电器啊

网友C:
如1楼所说,可以吧;
安装维护时,注意有两种电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网友E:
要分清线圈电压和触点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