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1):
大虾们,手上有变频器想做成自动 PLC控制调速与手动电位器调速两种。当PLC调速电位器调带无效?面板上带有电位器不知道能不能使用。请大家帮忙指教.

网友A:
你PLC是多段速还是DA模拟量先说清楚!

网友B:
ABB ACS510变频器里面有一个宏就是这样的,可以手自动转换,电位器调速+4-20mA调速

网友C:
是可以实现,但是你要说清楚PLC输出的信号,还有你使用的变频器的型号,要求是自动切换还是手动切换。

网友D:
哪种变频器?

网友E:
都不清楚你用什么变频器,不同的变频器有不同的实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