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

楼主(2013-05-31):
在工程项目中用到过一些称重传感器和这方面变送器感觉都不是很稳定。哪位大哥熟悉这方面的品牌介绍一种给小弟。20kg-50kg,分辨率能精确到10g即可,但一定要稳定。

网友A:
这个..?怎么会?变送器不稳定?那就自己做嘛,仪用放大器芯片典型电路即可,另外不稳定也许是安装的问题,变送器的输入与输出线采用屏蔽线,可靠接地。变送器输出加去耦电容,滤除噪声。

网友B:
个人觉得称重这方面还是用称重仪表好,什么标定、去皮、调零都给仪表去处理,然后再和仪表去通讯直接读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会?变送器不稳定?那就自己做嘛,仪用放大器芯片典型电路即可,另外不稳定也许是安装的问题,变送器的输入与输出线采用屏蔽线,可靠接地。变送器输出加去耦电容,滤除噪声。
问题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1)传感器线性转换不好,比如用20kg传感器,0-10kg段较准确,而10-20kg段偏差较大。
(2)受温度影响较大,同一重量在不同温度下有较大偏差。
(3)反应较慢,某个时候在重变化后要好几秒钟才会作出反应。
(4)少数情况下变送数据出现较大跳动,最大达到几公斤之多(20kg传感器)。
至于安装都比较规范。加电容方法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觉得称重这方面还是用称重仪表好,什么标定、去皮、调零都给仪表去处理,然后再和仪表去通讯直接读重量
的确我用的是仪表,因为仪表较多,考虑到通信速度问题,所以我用的是模拟量。以上问题也有一部分是仪表引起的。

网友A:
现在的称重传感器和变送器已经都很成熟了,估计你的问题还是现场应用中出现的问题。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拉压力传感器,都是选国产的,没有任何问题呀。当然对于大环境的温度,比如春夏秋冬四季,传感器产生温漂,这个很正常,不是国内的有,进口的也会有。这是通病,做标定即可。这个不难。都是可以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