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接,断了

楼主(2013-05-31):
3个220v、  400w  的嘀灯,星接在三相电路。如果其中一个灯烧断了,其他的两台会怎样》》》

网友A:
没问题吧!
就是坏掉的不亮吧!

网友B:
N线接不?
这个问题用问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N线接不?
这个问题用问吗?
人家是星接啊

网友D:
没试过,可能不亮,或启动不了吧

网友E: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F:
两种情况不知楼主是哪一种?
1、三个灯泡星接,中性点接零:
那么不管哪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都是正常亮。
2、三个灯泡星接,中性点不接零:
一个灯烧断了,另两个灯亮度要下降的,因为:当一个灯泡烧断了,那么就相当于另外两个灯泡串联在380V里,而且灯泡额定电压全部是220V的,要想获得额定的功率,两端电压需要440V,所以另外两个灯泡的功率会降低。

网友G: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H:
6楼正解

网友I:
6正解啊

网友J:
6楼英明

网友K:
同意六楼的观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两种情况不知楼主是哪一种?
1、三个灯泡星接,中性点接零:
那么不管哪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都是正常亮。
2、三个灯泡星接,中性点不接零:
一个灯烧断了,另两个灯亮度要下降的,因为:当一个灯泡烧断了,那么就相当于另外两个灯泡串联在380V里,而且灯泡额定电压全部是220V的,要想获得额定的功率,两端电压需要440V,所以另外两个灯泡的功率会降低。
分析得非常透彻啊!

网友M:
如果星点不接0,估计这两等很暗甚至开不起来。

网友N:
引用 网友F:
两种情况不知楼主是哪一种?
1、三个灯泡星接,中性点接零:
那么不管哪个灯泡坏了,另外两个都是正常亮。
2、三个灯泡星接,中性点不接零:
一个灯烧断了,另两个灯亮度要下降的,因为:当一个灯泡烧断了,那么就相当于另外两个灯泡串联在380V里,而且灯泡额定电压全部是220V的,要想获得额定的功率,两端电压需要440V,所以另外两个灯泡的功率会降低。
学习了

楼主:
非常感谢六楼朋友的回答。你就是活雷锋啊!!!!

网友O:
为什么要星接?每一个接入相电压就是了,好坏相互不搭界。

网友P:
回复 网友O:
有些地方没有零线...迫不得已的时候用的.

网友O:
楼上的说我什么坏话了,被封ID了?

楼主:
肯定不是好话呗

楼主:
确实暗了。今天试验了。

网友Q:
回复 楼主:
那是肯定的,星接的电压是220v的,断了一个后就变成380v/2,当然就会按了

网友R:
决定补习一下,关于高压点方面的知识。大家都是高手啊

楼主:
我也不懂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