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0.0 L0.1在程序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31):
大家能帮我看下上面程序中L0.0与L0.1并联是什么意思?L0.0与L0.1串联又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局部变量区,数据类型为Bool,地址为0.0,0.1……

网友B:
局部变量区,在本块外放释放了

网友C:
并联是一直使能FC105和下面的传送,串联是始终不能执行后面的那个传送,没法理解你的编程思路。

网友D:
局部变量或另时变量,在定义的子程序里使用;L0.0 布尔类型,LB 字节类型 LW 字类型 LD 双字类型;
主程序在调用该子程序时,分配一段内存来作为另时变量使用,退出子程序时,释放这段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