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5-31):
我有条发热丝(AC220V 100W)功率有些偏大,想减小一半,能否在发热丝一端串接一个导体,这个导体该选二极管还是电阻?还是其他元件?如果可以串接二极管或电阻,选型参数要注意哪些?没这样用过所以问问

网友A:
串个(118型墙壁开关)调光开关,或是调速开关,可以调节250W没问题。

网友B:
串联个1N4007二极管搞定

网友C:
最简单就是串二极管。

网友D:
串二极管功率减半

网友E:
串二极管吧

网友F:
成本最低就是二极管!

串二极管后,相当于工作在半波状态!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我记得串二极管后功率怎么变论坛有某贴写得很多很多很多(老贴了,无意中看见的)

网友C:
半波整流后输出电压为原电压的0.45倍。

网友H:
串二极管后功率应该是原来的四分子一吧

网友I:
串联个1N4007二极管够用了!

网友J:
功率=电压平方除以电阻值,自己算吧。

网友K:
串发热丝最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串联个1N4007二极管搞定
可以串1N4007,最好还是用1N5408比较安心。

楼主:
继续问问,如果需要功率可调的话,串什么比较方便实用

网友L:
用bt136组装的台灯调光开关可以调谐。

网友M:
串二极管功率减半,可以加可控硅调节

网友N:
串二极管长久使用的话要考虑散热。
想调功率的话上淘宝买可控硅调节电路板去。

网友K:
引用 楼主:
继续问问,如果需要功率可调的话,串什么比较方便实用
才100W,市场上很多家用烤火炉的调温开关可以调节上千瓦,电子电器市场可以买到,不过这种开关线性度不是很好,可能以开启就有30W,调一点就有90W,再调到头也只95W, 要求不高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O:
回复 网友B:
功率会不会小二极管

网友O:
串联二极管后接入220V的交流电源,其消耗的电功率50W

网友P:
引用 网友H:
串二极管后功率应该是原来的四分子一吧
1/2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