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选通端口 求教

楼主(2013-05-31):
就是这张图中 关于Y0-Y1的选通不是很理解? 就是这样接线可以把X10-X17当作16个输入点用?是不是X10和Y1同时导通 使M20导通 作为输入触点吗?那就不怕Y0 Y1都导通 那M10和M20都导通了?

网友A:
程序里应该加了互锁的

网友B:
分时操作,一个时间段内,只有一个输出Y0或Y1,两个输出不能同时输出,否则就不能识别了

网友C:
怕不安全外部电路再互锁下;

楼主:
谢谢 楼上的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