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刚到小区当电工,问一下各位师傅,物业电工都干啥?什么是该维修的,什么是不该修的?比如像井下的电缆该不该物业电工修?听电工吧里一位师傅说井下的电缆不该物业电工修,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那应该谁修?请各位师傅耐心解答,谢谢啦!

网友A:
物业电工,首先要懂建筑的电气布线和安装,熟悉自动开关漏电保护等常用电器的一般只是以及穿墙走线规律。对电梯故障可检查和判断等,还有高层的供水系统的维护等等。业务范围以具体小区的规定为主。

楼主:
布线和安装没问题,电梯故障排除不了啊,供水变频微控也不懂,看来应该辞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布线和安装没问题,电梯故障排除不了啊,供水变频微控也不懂,看来应该辞职了!
不要紧,又不是天天坏,只要肯学没多难的

网友C:
这个范围是物业公司自己定义
多点就累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没师傅带呀,虽然开发商还没正式交接,但昨天电梯坏了,我给开发商工程部主管这小区的师傅打电话,他给了我电梯售后的电话。仅此而已!怎么能学会。昨天我也给物业经理谈过找个师傅带带我,但那小子没同意,还不高兴,意思交给你了,你就得会干!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布线和安装没问题,电梯故障排除不了啊,供水变频微控也不懂,看来应该辞职了!
电梯和水泵出故障一般是厂家来修,你只是维护

网友E:
小区电工的工作范围有点窄,也不是说学不到东西,就是接触的东西就那几样,没有更多的机会。
井下电缆出问题的话,尤其是供电主电缆,这个故障就很大了。要看是进变压器的还是从变压器出来的区分。
电梯是特种设备,楼主最好不要擅自去动,让有资质的公司来弄,自己在旁边看看学学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