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3-06-01):
你好  是不是用变频器     和不用变频器电机做工不一样

网友A:
现在电机的制作工艺,基本都能满足变频器的控制和调速了。主要是绝缘等级能够抗高频噪声的袭击。

网友B:
现在的差不多了

网友C:
如果长期在低频下工作,应当考虑使用变频电机;

网友D:
按道理变频专用电机和普通电机还是不一样的:漆包线的耐压值、加长定转子、定转子之间的短路环等等。
实际上呢,大多数国内电机厂都是普通电机加一个独立风机换个铭牌就当变频电机卖了。
如果你出得起价、有耐心等,那你就买上海南洋的,正儿八经的变频专用电机。

网友E:
不要总是低频运转一般不会出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