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X 8.86 有些指令不支持?

楼主(2013-06-01):
比如 SEGD SEGL ARWS VRRD==一系列指令不能用
小弟不才 请大神解释下 为什么不支持这些指令 是GX的版本问题吗 还是什么其他问题?

网友A:
你装的什么模拟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安装的是这两个软件

网友B:
呵呵;你要说清是PLC不支持这指令,还是仿真软件里不支持;
仿真软件里不支持很正常的,仿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仿真不支持 因为指令可以输入,但是仿真后却提示不支持,那怎么办?换仿软件么 难道说还要自己买个PLC练啊!!!!

网友A:
这几个指令看看就行了,真正用的时候再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仿真不支持 因为指令可以输入,但是仿真后却提示不支持,那怎么办?换仿软件么 难道说还要自己买个PLC练啊!!!!
还是那句话:仿真不是万能的;

网友C:
仿真什么都解决就不需要现场调试了

网友D:
还是现场调试吧
这个仿真玩不了!

网友E:
有的指令仿真是不支持的,买个二手1N,1S也就两三百块

网友F:
可能是PLC型号不支持,我遇到过仿真不支持的指令,它并不提示错误,PLC型号不支持的指令可能输入不进去,但是通过设置其他型号输入进去后再改变PLC型号,也是可以通过的,但是运行时会提示指令不支持的错误。

网友G:
这个还要多讨论……

GX Simulator操作手册上Simulator不支持的指令章节写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