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英威腾 变频器 不定时出现 故障代码out1后停机,离心机用,22kw电机。变频器CHF100-018G/22P-4,已经使用正常4年左右,最近才出现这个故障。一天出1-2次,复位后又正常运行,参数一直未动。查故障说明是逆变单元u相故障,排除是:1、加速太快。2、该相igbt损坏。3、干扰引起误动作。4、接地不良。

今天去看了一下,查了一下“人机界面组”参数,发现最后一次故障时的运行频率是30.74Hz,电流时61.3A,母线电压是510V。  发现电流异常增大,怀疑控制板驱动信号不良。

楼主(2013-12-06):
还是没修好吗?换模块吗?

网友A:
电机的故障有没有排除?

网友B:
检查下电机,有的时候也是负载引起的报警

楼主:
已确定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C:
这种情况70%在主板,30%传感器。

网友D(2014-01-23):
是不是排线有问题哦

楼主(2014-12-05):
换了三个霍尔传感器。

网友E:
霍尔应该没问题!你得查下cpu周边的电路了,尤其是过电流的电压比较电路,英威腾这个机型的出现这个问题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