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小弟才接触plc,plc上的储存卡能拿下来到电脑上编程序吗,编好后能放在plc上使用吗,请师父们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看PLC型号,一般来说能插存储卡的都可以。

网友B:
这个可不一定

网友C:
呵呵;很多PLC的存储卡都是专用的,换句话说那个卡的接口只能插在PLC上时才能使用,你可以用电脑直接连接PLC,对存储卡进行操作,但没有了PLC,你卡直接与电脑是无法建立联系的;

当然,现在有些PLC支持SD卡的都有了,可以在电脑上操作后,卡插到CPU上就可以复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