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手头有个86步进电机现在空载转速只有225转每分,现在的频率是1.5K HZ 步距角1.8      细分2
请问怎么可以提升转速。可以在500左右。   增加细分可以吗,谢谢给位了,指点下小弟

网友A:
细分与速度没一点关系,仅仅是改善了电机波形,提高速度应该是增加频率。

网友B:
呵呵;如果你细分成4,还用现在的频率,速度会更低;
要不你细分改成1,或增加脉冲频率;

楼主:
关键现在的频率加不了,1.5KHZ多一点就丢步赌转,

网友C:
改程序上的加减速时间,增加频率,同时把细分数改大。
如果1.5K就堵转,那是细数太小了点,应该只有2细分了,2细分并且是点动方式运行,只有这个状态下才会堵转。所以应该是程序上不对,再加上细分数不理想造成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用带加速的指令,明天改下程序在试试,能得到吴工的指点小弟倍感荣幸,小弟想问下,步进一般情况下,低速是多少,高速是多少,能正常长期稳定工作,小弟,步进电机经验匮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用带加速的指令,明天改下程序在试试,能得到吴工的指点小弟倍感荣幸,小弟想问下,步进一般情况下,低速是多少,高速是多少,能正常长期稳定工作,小弟,步进电机经验匮乏。。。。。。
想高速还是建议使用伺服电机

网友C:
伺服电机,如果用PLC控制,速度一样慢。除非PLC能达到400KHz输出。
步进电机的低速想低到多少都可以,最高不要过500转。这个与负载有关系,还有与厂家的技术也有关系。步进电机理论是600转,我说的500转是在有保障的情况下,500转能保证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吴工,小弟受益匪浅。

楼主:
我用了加减速指令,加速时间500   细分为4   现在能跑20K   ,再次感谢吴工指点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朋友,你试试达到1000转是否可以啊,我这一个客户要求48v的电瓶带动步进电机,做抽水机用,要求1000转,力矩小了无所谓。能达到百分之15的力矩就行。

网友F:
微博网友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用转速表测得,最高1500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