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现在要做这样一个控制;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水位控制。
要求: 是一个开水器上的控制,主要控制加水。开水加到一个容器里,控制加水的是一个电磁阀,
当水加满容器时,加水电磁阀关掉,当这个容器里的开水被用完时,又继续开加水电磁阀加水,以此工作。

网友A:
用浮球开关吧

网友B:
如果要求用完以后再加就需要用到上下限液位开关。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经各位点化,想到一个,特附图,还请多多指点。不好意思,刚想了一下,有个不好,假如加水加到低位时,突然停电,后来又来电,就加不了水了。

网友C:
就是用浮球开关就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就是用浮球开关就可以啊!!!
一个常开的,一个常闭的。

网友D:
没见过等电热开水器用光里面的水之后才加的。
都是用浮球阀控制加水,浮球下降到三分之一的水箱位置的时候就立马加水了。
而且生水与煮开之后的开水都是分开的两个水箱,避免相互混合影响卫生。
也许楼主会问,生水和煮开的开水怎么分开的?
原理很简单,生水煮开以后,水位会上升(也就是水会从底部翻滚上来),煮滚的水会翻过设计好高度的不锈钢铁板,流入到开水箱里面。
当生水箱的水煮好变成开水翻滚到开水箱里以后,水位会下降,浮球位置下降,立马推动顶针打开孔洞加注生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