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1):
是一个开水器上的控制,主要控制加水。开水加到一个容器里,控制加水的是一个电磁阀,
当水加满容器时,加水电磁阀关掉,当这个容器里的开水被用完时,又继续开加水电磁阀加水。

网友A:
这种东西使用最原始最可搞的 球阀开关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使用最原始最可搞的 球阀开关吧
恩,便宜,简单,开水还用不完。随用随加。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开水器上的控制,主要控制加水。开水加到一个容器里,控制加水的是一个电磁阀,
当水加满容器时,加水电磁阀关掉,当这个容器里的开水被用完时,又继续开加水电磁阀加水。
用磁控管加继电器可以实现

网友D:
球阀开关最好了,要不就只能用水位控制器了,用探头感应水位加水或停水

网友E:
楼主的开水器是新式的还是老式的?
新式的开水器,用两个水箱已经将生水和开水隔离了,混不到一起了。
楼主大可以装浮球阀控制,其实很多老式的开水器也是用浮球阀控制的。
新式开水器和老式开水器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有一个浮球开关,用来检测水箱内有无水,又叫防干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