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水位控制方法

楼主(2013-06-01):
开水加到一个容器里,控制加水的是一个电磁阀。

网友A:
用微动开关和机械浮球机构组成控制电磁阀开关,浮球上升到位压住微动开关。
这样工作量比较大,其实楼主可以更懒,直接拆掉电磁阀,上浮球阀,常用的浮球阀多大规格都有。

网友B:
用浮球阀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C:
国内常用的电热水器就用浮球阀做进水的,不用电磁阀,用一常开型手动球阀在进水端!如果一定要有电接点,可选带接点的不锈钢浮球,安装时做密封!只要水箱够大,想装几个就装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