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另外频率旋钮坏了,能不用旋钮,手动按面板设置频率吗?

网友A:
单相变频器,接单相电RS便是进线,单相变频器主要就是把单相进电,变为三相电输出呢,所以输出端就是UVW接线端呢

楼主:
变频器的T不接线吗?如果3相线输入的话怎么接线,端口一样吗?都是RST

网友B:
将速度给定控制方式设置成键盘UP∕DOWN

网友C:
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吧。变频器设计的就是这样,单相入三相出,给定可以两地自由选择。

网友D:
1、220V的接单相电源没有问题;
2、频率来源的参数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这些问题在说明书上有,看看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220V的接单相电源没有问题;
2、频率来源的参数更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相输入的变频器一般是那样接,输出是三相的。如果旋转开关坏了,可以外接按钮或者操作面板上的UP\DOWN键,设置一下参数就可以

网友H:
三相220V的变频器是可以接单相电源的,但是电机也要是220V三相的,国产电机可以改接法即可。主频率来源设置为操作面板设置。

楼主:
设置参数呢?设置步骤?本人没有说明书!

楼主(2013-07-10):
看到了网上的正泰的说明书,接线应该是rt是吗?

网友I:
小功率的变频器一般都用单相进线,输出是三相。所有的变频器都可以外接电位器来调速。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变频器面板没有旋钮怎么办,如何外接旋钮,怎么接线?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I:
也就是说如何外接电位器,又如何接线呢?

网友I:
每种变频器都有外接电位器的功能,+10V 中性线和GND,当然每个牌子的变频器都有它自己的标注,这个要看它的说明书。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单相变频器,接单相电RS便是进线,单相变频器主要就是把单相进电,变为三相电输出呢,所以输出端就是UVW接线端呢
那次我也是这么说的,被人批评了一顿,现在碉堡了

网友K(2016-09-12):
单项变频确实只接两个接线端。

网友L:
学习了。两相变频器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一般小功率的电机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