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求助,带指示灯的电机控制图?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只不过用接触器辅助触点串个指示灯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普通的,只不过用接触器辅助触点串个指示灯而已。

楼主:
就是说接触器线圈和指示灯是串联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接触器线圈和指示灯是串联的吗
线圈和指示灯并联。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好不要和接触器线圈并联,因为接触器的线圈电压基本上都在24伏以上,指示灯的工作电压要与线圈电压相适应,造成使用寿命不长,安全性不高,而24伏即以下可以采用LED指示灯,性价比很高。

楼主:
如果说,灯和线圈并联的话,线圈会不会通过灯吸合?

网友D:
应该把线圈和指示灯并联

楼主:
明白了,就是把控制线ab都引导控制柜,指示灯一端接启动,一端接a或者b相就可以实现启动灯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