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两台泵M13,M14,M13坏的时候启动M14,相当于一用一备

网友A:
你说的很模糊M13坏的时候,启动M14你是说自动启动码?详细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两台泵M13,M14,M13坏的时候启动M14,相当于一用一备
M13坏的标准是什么?仅仅依靠M13没得电?

网友A:
比较常用的1备1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标准的启保停电路,不知怎样一用一备。

网友D:
这个一般不需要程序控制吧?外接电路即可啊!!!

网友E:
利用热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就可以了,如果用PLC控制泵启动,只要将故障信号输入PLC,将这个信号作为备用泵的启动信号处理就可以了。

网友F:
最好给泵都配个EMPR等保护器,这样电机不管什么样的故障都能一目了然,而且通过国外部电路还能实现自动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