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将PC机与西门子LOGO!通过USB电缆连接成功,仿真正常,实际动作也如设计要求,可是在进行在线连机测试时程序下方的的指示灯却不能亮灭显示输出动作的启与停,问下大家是怎么作的?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上图

楼主:
补充一下,信息窗口上方的在线测试三角形运行键盘和矩形停止键还是好用的。可以启动和停止正在输出的动作。却不能随外部输出状态面亮灭右面的指示灯。不管怎么着,右面的指示灯都是一片漆黑。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
我看见图面上有调制解调器已经断开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做过这个;
我看见图面上有调制解调器已经断开连接
可并没用调制解调器啊!

楼主:
费了点功夫,原来要实现在线测试,都必需是将程序从PC机下载到LOGO!, 再将下载到LOGO!中的程序上传到PC机中,问题还在于只有这个上传到PC机的程序才可以实现在线测试。

楼主:
上传到PC机中的程序杂乱而且连下载前添加的注释都没有了,难道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楼主:
在PC机上的原程序执行在线测试

在上传到PC机上的程序进行在线测试成功

网友B(2015-04-13):
程序下载至LOGO以后,不用再上传程序,也可以正常在线监测。只是程序下载后,PC中的程序就不能再修改了,否则,修改后的程序与LOGO中的可能会存在差异,在线测试时就会出现楼上第一张图片中所示的提示。
即:电脑中保存的程序,可以正常在线监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