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2):
弄糊涂了,三菱PLC步进指令,是不是要把SFC转移图转化成步进梯形图然后再转化成梯形图,。

网友A:
步进指令的目的,编写步进梯形图……剩下的就是Lz的语文水平实在太高了……

网友B:
我也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C:
呵呵;指令表、梯形图、三种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在PLC内部存储器的是指令表;

网友D:
直接拿步进指令编好梯形图程序,就马上可以下载到PLC去看效果了,还转换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