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维修

楼主(2013-06-02):
客户公司2台机器的触摸屏都坏了,是海泰克pws。。-dtn型号忘记了,先说这个还没修理好的,这个触摸屏不跟松下plc连接的时候很好,一直屏都亮的但是跟plc通讯后5s左右,右面那个通讯灯常亮,黑屏,然后断电从新启动过5s又黑屏,不接plc没事,一接5s左右就黑屏,后来我怀疑是灯管坏了,导致启动电流过大,手碰到高压变压器电人,漏电的感觉,拆下灯管发现2个灯管2头发黑,确实不能用了,更换灯管和高压板,结果还是一样,没有解决此问题。
  第二个触摸屏是触摸不动作,海泰克第七个拨码开关是管系统的,把7拨到原来相反的位置,开机进入系统,触摸run或者exit没反应,以为是触摸板坏了,拿回来检测,找个显控的触摸板实验也没反应,顺着触摸板的4跟线进入主板查找,4个到了4个三极管,三极管又到下一个芯片,测量发现有一路不同,拆下拨码开关,测量发现有一个过孔因为腐蚀不导通了,手头没有疏通工具,只好用导线连接2个点,装盖,通电试机,触摸良好。

网友A:
HITECH这种接口的,型号好像比较老;

网友B:
第一个屏通讯有问题,换件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一个屏还没修理呢,是通讯有问题,一根plc通讯5s就黑屏,然后通讯灯不亮就这么个故障,没查出来呢。

网友C:
楼主强人,我们公司坏了一台,我让别人修理了。

网友D:
楼主V5,我们一般坏了都是换新的。不过确实是有一些老型号市场都没得卖了。

网友E:
估计第一台的通讯芯片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