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师 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原理

楼主(2013-06-02):
那位师傅能给我讲一下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原理

网友A:
看电力拖动去

网友B:
看书吧,电工学。理论的我也不太记得了

网友C:
笼形电动机三相绕组有二种连接方式,三个头连在一起,三个尾引出接三相电源,这叫星形连接,三个线圈头尾相接组成一个三角形,三个角引出接三相电源,此叫三角形连接。在三相电源电压相同的情况下,两种连接方式每相绕组(线圈)上得到的电压是不相同的,星接时每相绕组上得到的是相电压,角接时每相绕组上得到的是线电压。例如现有一三相笼形电机额定电压380V,接法是三角形,在三相电源电压为380V情况下就可以用星三角起动,先把电机绕组接成星形起动,然后换成三角形连接运行。星形起动阶段绕组上的电压是相电压220V,三角形运行阶段绕组上的电压是线电压380V。星三角起动的实质是降(电)压起动,可以降低起动电流,是全压起动的三分之一。

网友D:
自己不看书,别人再讲你也搞不懂。

网友E:
基本原理是:降压启动,减小冲击电流。尽管如此,星-角启动降压,电流还是很大的。不如软起,电压从零开始启动。

网友F:
大电机还是用变频器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自己不看书,别人再讲你也搞不懂。
说的对,看电力拖动去吧

网友H:
现在用得少啦,现在都是用变频,软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得少啦,现在都是用变频,软起
还是要用的,大功率的电机启动它有优势。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位师傅能给我讲一下星三角降压启动的原理
呵呵,又是星角的问题
跟你说个简单的解释,你再去找找资料吧。
如果电机正常运行时采用角接,那么说明电机的三个线圈的额定电压是380V的,所以每个线圈达到380V的的额定电压才能达到它的额定功率。那么好:当你采用星接的时候,其实线圈两端的电压是相电压220V所以线圈的功率会降低,电流也会相应地降低。

网友K:
价格优势是决定性的

网友L: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通过不一样的接线方式把电阻上三个绕组上的电压从AC380v降成了AC220v

网友M:
星三角启动也属于减压启动的一种主要是降低电机启动电流,减少对电网的影响,其他方式还有很多比如自耦降压式,频敏变阻器式等,都是用来限制电机启动电流的,不过现在的变频减压软启动已成为最理想的启动方式。

网友N:
星型接线的电动机的绕组电压220v,而三角形接法的绕组电压380v,根据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公式,启动时转速为0,电枢绕组电压跟电流成正比,而刚启动的时候电动机不转,也就是说电能没有转化为机械能,而是全部是转化为了热能,所以要采用降压启动来降低启动电流,从而减少因为发热而对电机的损坏。

网友O: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