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问题

楼主(2013-06-02):
大家好我安装好编程软件后 创建新工程的时候 浏览驱动器/路径 再保存工程名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A:
1.软件版本不一致问题;
2.原文件损坏;
3.软件自身问题。
【方案】
C6043:适用于高密度计算任务的超紧凑型工业 PC

网友B: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试试
【方案】
台达机电产品的环锭细沙机的变频改造探讨

网友C:
三菱软件问题,有时候重装时不能解决问题的,需要在网上重新下载源程序安装,我以前就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方案】
加快自动驾驶技术推广应用,华北工控可提供嵌入式硬件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