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3-06-02):
我有台SH040-11K系列士林变频器,刹车晶体故障怎么处理望告知谢谢!

网友A:
什么是“刹车晶体”是刹车电阻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制动管

网友C:
面板上显示了故障代码没有?
对照手册上的代码找故障原因。
估计是驱动刹车电阻的输出模块有问题了,拆下将其故障元件换之。
或者在保修的联系供应商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