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问题请教

楼主(2013-06-03):
以前是个FX2N的PLC现在换成FX3U的,请问程序和PLC参数应做怎样的调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是个FX2N的PLC现在换成FX3U的,请问程序和PLC参数应做怎样的调整?
不需要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是个FX2N的PLC现在换成FX3U的,请问程序和PLC参数应做怎样的调整?
一样一样的

楼主:
小可愚昧:我把FX2N的程序传到FX3U里老是报错呀!PLC报ERROR

网友C:
需要改变PLC类型。

网友D:
FX2N的指令基本上FX3U都是支持的;
软件里把PLC类型改下;
另外输入公共端不一样,FX2N是X直接与公共端COM连接时接通,而FX3U公共端则是S/S,需要外部DC24V电压接入;

网友E:
改下PLC类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