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电磁流量计性能特点:

测量精度不受流体密度、粘度、温度、压力和电导率变化的影响,传感器感应电压信号与平均流速呈线性关系,因此测量精度高。

测量管道内无阻流件,因此没有附加的压力损失;测量管道内无可动部件,因此传感器寿命极长。

由于感应电压信号是在整个充满磁场的空间中形成的,是管道载面上的平均值,因此传感器所需的直管段较短,长度为5倍的管道直径。

传感器部分只有内衬和电极与被测液体接触,只要合理选择电极和内衬材料,即可耐腐蚀和耐磨损。

LDE转换器采用国际最新最先进的单片机(MCU)和表面贴装技术(SMT),性能可靠,精度高,功耗低,零点稳定,参数设定方便。点击中文显示LCD,显示累积流量,瞬时流量、流速、流量百分比等。

双向测量系统,可测正向流量、反向流量。采用特殊的生产工艺和优质材料,确保产品的性能在长时候内保持稳定。

智能电磁流量计除可测量一般导电液体的流量外,还可测量液固两相流,高粘度液流及盐类、强酸、强碱液体的体积流量。

差压流量计优点:
  (1)应用最多的孔板式流量计结构牢固,性能稳定可*,使用寿命长;
  (2)应用范围广泛,至今尚无任何一类流量计可与之相比拟;
  (3)检测件与变送器、显示仪表分别由不同厂家生产,便于规模经济生产。

缺点:
  (1)测量精度普遍偏低;
  (2)范围度窄,一般仅3:1~4:1;
  (3)现场安装条件要求高;
  (4)压损大(指孔板、喷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