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在软件中有个上传跟下载功能,上传指的是电脑传到人机吗?

网友A:
软件中的上传是指从HMI到PC,下载是指PC到HMI。

至于上传与下载:
大陆叫法:  上传   HMI到PC,下载  PC到HMI
台湾叫法:  上传   PC到HMI,下载  HMI到PC。

网友B:
不是发送与接收吗?发送是PC向HMI传送数据,接收是PC接收HMI的数据

网友C:
用英文版软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D:
一般上传是指终端发送到电脑上;
下载则是电脑传到终端里;

网友E:
软件的上传是人机到电脑,下载则是电脑到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