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求教海利普变频器具体型号是HLP-P型的45KW变频带恒压供水模块,启动后给定频率能从0HZ一直加速到50HZ,然而输出却始终没有,无输出电流电机不启动。带电检查输出有AB,AC线电压150多V电压,其中BC线电压较低120V左右。不知道是何种原因求大家指教。我是新手,不胜感激。

网友A:
ABC是三相输出吗?这种情况先检查逆变模块好坏,具体做法是测量直流母线P,N分别跟输出相线,U、V、W的电阻,若各相电阻有几百欧且大致相等基本可确定模块无问题;然后再就是驱动部分的检查。据你描述很大可能是其中一相驱动故障。具体你要给出驱动电路大家好分析

网友B:
检查恒压供水模块,检查压力变送器。
如果怀疑变频器有故障,将其单独接负载手动启动,看能否正常运行。
变频器故障的话,看还是否在保修期以内,是的话让供应商联系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