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编程电缆

楼主(2013-06-03):
求哪位大师告诉我,CP1H,CP1L,CP1E欧姆龙PLC用什么编程电缆。谢谢

网友A:
CP1H我用过,标配的可以用打印机的通讯电缆。

网友B:
这三款都带标准的方口USB传送接口;
没有电缆你找USB打印机的电缆拿来用也可以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个CP1E的PLC用普通的扫描仪或打印机数据线可以吗?连接到电脑前后需要有什么操作吗?比如有没有读、写状态转换按钮什么的?

网友A:
还要安装USB驱动程序。

网友D:
CP系列数据线线

网友E:
给你个图你自己做一根吧

网友A:
估计这个20孔的插头不好买吧。

网友E:
不好意思,搞错了
欧姆龙CP1H-PLC与电脑串口232通信线做法
PC对PLC 2、3、5、7、8----2、3、9、5、4

网友A:
标配的PLC上没有232口。

网友F:
CP1H 编程电缆 5块钱买一条

网友G:
标配的比较好找
很多打印机的数据线就可以搞定!

网友B:
CP1L,不是CPM1A;

网友H:
打印机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