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请问伺服放大器这些参数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啊,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时间常数,速度调节器输入限幅,熟读检查低通滤波器常数,位置比例增益,磁极位子零点偏置,速度指令低通滤波器常数。这些参数有什么用,在什么情况下要设置,请问谁有这一方面的资料给我点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伺服放大器的使用手册。

网友B:
你先告诉下大家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的伺服放大器,这样比较有针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深圳研控的psdd伺服驱动器

网友C:
我也想对伺服电机多了解一下,我这方面了解太少了,哪位仁兄有资料共享一下啊

网友D:
如果应用场合不是很复杂的话,可以采用伺服驱动器的自动增益调整功能呀,我不知道你购买的伺服是否具备此功能,可以看看珠海希雷的伺服,做个参考,了解一下。自动增益调整功能会自动调整增益参数,得到一套合理的参数。www.surlun.com

网友E(2013-07-03):
www.ruidaacs.cn.1688.com
可以参照使用手册啊。

网友F:
请问伺服放大器这些参数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啊,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时间常数,速度调节器输入限幅,熟读检查低通滤波器常数,位置比例增益,磁极位子零点偏置,速度指令低通滤波器常数。这些参数有什么用.
这些问题都很深入,一般伺服放大器出厂的时候,会有出厂值参数,这个参数是针对伺服电机空载来设定的,
如速度比例增益,速度积分时间常数这些参数一般是伺服放大器自动设置的,伺服放大器在带电机和负载运动的过程中,会根据电流,以及速度的波动,响应,自动调节这些参数,大多数情况之,一般伺服电机带负载运动时,负载是不会的,这样参数也改变少,但在不同的运行速度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参数。另外,有些情况之下,负载是会改变的,比如开放卷,或是收卷,负载会慢慢变大,或是变少,所以参数也会改变。所以,伺服放大器的参数主要是根据负载的动动情形来设置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