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 接触器问题

楼主(2013-06-03):
新人求教,厂里软启动电机时候,按下按钮发现软启动的接触器不停吸合释放,有时候按5 6分钟才能启动电机,有时候1下就成功启动,换了个新的接触器还是出现这种情况,接线应该没有问题,求指教?

图中KAM2就是出现问题的那个单独照的

网友A:
怎么个软启动法?
是电源经过接触器以后供电给变频器启动吗?还是变频器输出以后经过接触器启动?
接触器反复动作,检查电源供电,检查接线牢固,检查按钮开关触点。
还有一种情况,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磁铁短路环损坏,或者把交流接触器用到直流电路或者直流接触器用到交流电路上。

网友B:
楼主能不能说的更清楚一些吗

网友C:
应该是软启动器内部继电器吸合不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变频器输出以后经过接触器启动吧,这个变频器上下端各有一个接触器KM11,KM12,用于电机的启动与运行。而前面提到的KAM2接触器的作用就是按下启动按钮,使得KM11得电,从而启动电机。

按下按钮有时候要按几分钟才能启动,有时候只要1下就启动了,不启动的时候接触器KAM2不停的吸合释放,也就使得KM11不得电,启动不了电机了。问题就是这样吧,说的不清楚的地方见谅。接触器已经换了1个新的了,还是同样的现象,明天上班我去测下接触器上端的电压,看看是不是电压有问题。 谢谢大家的意见了,等查完后再和大家交流。

网友D:
是控制回路问题,仔细查下吧!

网友E:
KA22什么条件吸和?

楼主:
KM22就是前面的KM12 因为是2组电机 所以电路图拍照好像拍错了,但不影响其实是一样的。KM22是电机运行时候的接触器,吸合条件是启动接触器KM11吸合,电路中还有延时触点,当电机启动运行到一定速度后,运行接触器KM22再接通运行,然后延时触点作用,启动接触器释放,这样就完成了电机的正常启动运行吧!

网友F: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启动时加个继电器!启动后继电器吸合,启动软启动器!然后把接触器的线圈也串到继电器的一个触点上去!这样你按停就立马停了!你懂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