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新人首贴
请问下欧姆龙CP1E内部程序怎样导出,是怎样操作的?另外,这款PLC有没有程序加密,编程线可以用打印机或扫描仪上的数据线吗?

网友A:
需要编程软件及下载线;
有加密的功能,而且加了你是没有任何办法;
可以用打印机USB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用扫描仪线试了下,能连接,但是不能读出程序,是不是跟E型、N型有关系啊?能帮忙判断一下图片所示的PLC是什么型号吗?

网友B:
有提示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后来琢磨了一下,可能是所用程序版本太低了,cx-programer7.1 ,晚上下载了cx-one4.24,今天做了实验,能够连接到PLC
但是     发现CP1E版的PLC设置了密码,提示UN保护,从网上查到这个PLC有三重密码,还是下载不了内部程序啊,万恶的密码
各位老大有没有解密这款PLC的软件啊??赶紧救救小弟哦,小弟在线等回复......

网友A:
呵呵;CP1E用V7的版本当然不行; V9才开始支持;
至于保护,不在论坛讨论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