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03):
  我手上有30多台 三菱E740-3.7的变频器全都是报E6和E7故障的 查手册表明:E6 E7 是CPU错误 内置CPU发生通讯异常,处理方法是:采取抗干扰措施。也做了加铁氧体磁环等试验,后来反变频器拿到其它在方地试 依然是报警E6 E7 ,可排除干扰的可能,摸索了很久,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咸工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E740 3.7K以下功率都是用的一整体模块,E6 E7是CPU通迅故障,是CPU板跟模块里的小CPU通迅错误,找个好的CPU板试下,如果还是报E6 E7,就是一体化模块里的CPU通迅电路出了问题,只能更换模块,小功率换模块不划算,只能报废
我到目前只修好一个,是把模块里的通迅光耦换了就好,不好拆,要很小心去掉模块里的那些胶,费时间